一分钟教你看懂电工图纸

楼主(2019-09-24):
电气图是用来阐述电气工作原理,描述电气产品的构造和功能,并提供产品安装和使用方法的一种简图,主要以图形符号、线框或简化外表,来表示电气设备或系统中各有关组成部分的连接方式。

1、找出控制电路的电源线:L、N(220V),L1、L2(380V),其他还有24V、~24V的。

2、从控制电源的L 或L1端开始看起,看各支路电流经过哪个按钮,再经过哪些接触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接着到哪个线圈,最后到N或L2,形成闭合回路。

3、要明白同一个接触器或继电器,它的线圈和各常开常闭触点是分开画的。当一个支路中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通电时,它的常开、常闭触点会控制所在支路线圈的通、断电(即接通或分断所在的支路)。

4、将一条支路中所有按钮触点、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热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结合起来作整体分析,看在按动按钮的时刻,看各常开常闭触点通断状态的组合能否将此支路构成通路,线圈能否通电。

5、将其余的支路逐条分析,看在同一时刻,此支路中各常开常闭触点的通电状态组合能否将本支路接通,能否使线圈通电。
6、将所有支路的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线圈的通断电状态结合起来整体分析,并找出它们所控制的电机或其他设备,就能确定在同一时刻哪些电机或设备在运行,哪些不运行了。

看图方法:

1、看主回路。

2、在看控制回路。控制回路要求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3、看图前必须搞清楚各电器符号含义才能方便看图。
分析主电路:
无论线路设计还是线路分析都是先从主电路入手。主电路的作用是保证机床拖动要求的实现。从主电路的构成可分析出电动机或执行电器的类型、工作方式,起动、转向、调速、制动等控制要求与保护要求等内容。
分析控制电路:
主电路各控制要求是由控制电路来实现的,运用“化整为零”、“顺藤摸瓜”的原则,将控制电路按功能划分为若干个局部控制线路,从电源和主令信号开始,经过逻辑判断,写出控制流程,以简便明了的方式表达出电路的自动工作过程。
分析辅助电路:
辅助电路包括执行元件的工作状态显示、电源显示、参数测定、照明和故障报警等。这部分电路具有相对独立性,起辅助作用但又不影响主要功能。辅助电路中很多部分是受控制电路中的元件来控制的。
分析联锁与保护环节:
生产机械对于安全性、可靠性有很高的要求,实现这些要求,除了合理地选择拖动、控制方案外,在控制线路中还设置了一系列电气保护和必要的电气联锁。在电气控制原理图的分析过程中,电气联锁与电气保护环节是一个重要内容,不能遗漏。
总体检查:
经过“化整为零”,逐步分析了每一局部电路的工作原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控制关系之后,还必须用“集零为整”的方法检查整个控制线路,看是否有遗漏。特别要从整体角度去进一步检查和理解各控制环节之间的联系,以达到正确理解原理图中每一个电气元器件的作用。
1. 看主电路的步骤
第一步:看清主电路中用电设备
用电设备指消耗电能的用电器具或电气设备,看图首先要看清楚有几个用电器,它们的类别、用途、接线方式及一些不同要求等。
第二步:要弄清楚用电设备是用什么电器元件控制
控制电气设备的方法很多,有的直接用开关控制,有的用各种启动器控制,有的用接触器控制。
第三步:了解主电路中所用的控制电器及保护电器
前者是指除常规接触器以外的其他控制元件,如电源开关(转换开关及空气 、万能转换开关。后者是指短路保护器件及过载保护器件,如空气断路器中电磁脱扣器及热过载脱扣器的规格、熔断器、热继电器及过电流继电器等元件的用途及规格。一般来说,对主电路作如上内容的分析以后,即可分析辅助电路。
第四步:看电源
要了解电源电压等级,是380V还是220V,是从母线汇流排供电还是配电屏供电,还是从发电机组接出来的。
2. 看辅助电路的步骤
辅助电路包含控制电路、信号电路和照明电路。分析控制电路。根据主电路中各电动机和执行电器的控制要求,逐一找出控制电路中的其他控制环节,将控制线路化整为零,按功能不同划分成若干个局部控制线路来进行分析。如果控制线路较复杂,则可先排除照明、显示等与控制关系不密切的电路,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分析。
第一步:看电源
首先看清电源的种类。是交流还是直流。其次。要看清辅助电路的电源是从什么地方接来的,及其电压等级。电源一般是从主电路的两条相线上接来,其电压为380V.也有从主电路的一条相线和一零线上接来,电压为单相220V;此外,也可以从专用隔离电源变压器接来,电压有140、127、36、6.3V等。辅助电路为直流时,直流电源可从整流器、发电机组或放大器上接来,其电压一般为24、12、6、4.5、3V等。辅助电路中的一切电器元件的线圈额定电压必须与辅助电路电源电压一致。否则,电压低时电路元件不动作;电压高时,则会把电器元件线圈烧坏。
第二步:了解控制电路中所采用的各种继电器、接触器的用途
如采用了一些特殊结构的继电器,还应了解他们的动作原理。
第三步:根据辅助电路来研究主电路的动作情况
分析了上面这些内容再结合主电路中的要求,就可以分析辅助电路的动作过程。控制电路总是按动作顺序画在两条水平电源线或两条垂直电源线之间的。因此,也就可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来进行分析。对复杂的辅助电路,在电路中整个辅助电路构成一条大回路,在这条大回路中又分成几条独立的小回路,每条小回路控制一个用电器或一个动作。当某条小回路形成闭合回路有电流流过时,在回路中的电器元件(接触器或继电器)则动作,把用电设备接人或切除电源。在辅助电路中一般是靠按钮或转换开关把电路接通的。对于控制电路的分析必须随时结合主电路的动作要求来进行,只有全面了解主电路对控制电路的要求以后,才能真正掌握控制电路的动作原理,不可孤立地看待各部分的动作原理,而应注意各个动作之间是否有互相制约的关系,如电动机正、反转之间应设有联锁等。
第四步:研究电器元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电路中的一切电器元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种互相控制的关系有时表现在一条回路中,有时表现在几条回路中。
第五步:研究其他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
如整流设备、照明灯等。
综上所述,电气控制电路图的查线看图法的要点为:
(1)分析主电路
从主电路人手,根据每台电动机和执行电器的控制要求去分析各电动机和执行电器的控制内容,如电动机启动、转向控制、制动等基本控制环节。
(2)分析辅助电路
看辅助电路电源,弄清辅助电路中各电器元件的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制约关系。
(3)分析联锁与保护环节
生产机械对于安全性、可靠性有很高的要求,实现这些要求,除了合理地选择拖动、控制方案以外,在控制线路中还设置了一系列电气保护和必要的电气联锁。
(4)分析特殊控制环节
在某些控制线路中,还设置了一些与主电路、控制电路关系不密切,相对独立的某些特殊环节。如产品计数装置、自动检测系统、晶闸管触发电路、自动调温装置等。这些部分往往自成一个小系统,其读图分析的方法可参照上述分析过程,并灵活运用所学过的电子技术、交流技术、自控系统、检测与转换等知识逐一分析。
(5)总体检查
经过化整为零,逐步分析了每一局部电路的工作原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控制关系之后,还必须用集零为整的方法,检查整个控制线路,看是否有遗漏。最后还要从整体角度去进一步检查和理解各控制环节之间的联系,以达到清楚地理解电路图中每一电气元器件的作用、工作过程及主要参数。
先要知道这个设备是如何操作的、使用的、工作的;
看这个设备的电路框图,弄清楚框图之间的联系、关系、相互作用,用你了解的设备的操作、使用、工作来理解分析框图;
进入一个个框图的具体电路。找框图的电源端、信号的输入输出端……
打开设备的实际电路,先对应框图找相应部分电路,把实际电路按框图分成几个部分;
进入一个个部分电路,对照电路图,找相应元器件的位置,不断反复理解记忆实际电路中各个主要元件的作用、工作、可能故障表现;

网友:
学习了。工控 设备

网友(2019-11-19):
要是配有实例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有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