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硬盘1.8V供电滤波电容坏的导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9-24):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 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晚上的时候手机还是正常的,睡一觉起来就开不了机了。

【故障分析】:

前一晚上是正常的,第二天就不开机了,有可能是没电了,也有可以是机子电路出现问题导致的。

【维修过程】:

接充电器没有反应,看来不是电池没有电,拆开机子,接可调电源开机触发429毫安,看来是有短路了,当时没注意,直接把层给分了,接可调电源开机还是一样的电流,还是AP部分的问题。

测量中发现是 硬盘的 PP1V8_IO 供电短路导致的。

最终发现是硬盘的 PP1V8_IO 供电的 C2647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导致的。直接镊子挑掉。

硬盘的 PP1V8_IO 供电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主板重新贴合,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开机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硬盘的 PP1V8_IO 供电的 C2647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导致的不开机。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有经验的能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屏幕有一竖杠?

网友:
这电容很容易坏,秒杀过两个。

网友:
修x xmax的大短  或者跳变不正常 先测一下硬盘周围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碰见两台   一台xmax不是大短 是跳变 有两个硬盘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  可惜当时没发现 分层后才发现   今天修过一台x的大短1A 还以为又是硬盘供电 测量一圈正常 分层后 测量vdd boost短路 肉眼也看见了 松香再熏一遍 就是一颗电容 也还好捡钱的活  客人还回来店里等着 1个小时左右交差修好

网友:
1.8v短烧不出,有没有方法,我也一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