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22MP55DA 不开机

楼主(2019-09-24):
这个显示器客户说屏幕不显示,指示灯亮,我拿回来用强光手电照屏幕有影像,我就把显示器拆开了,把灯条也拆出来了,我点灯条灯条全都亮,不是灯条的问题,我就去查驱动板,测量背光板也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心想还是写一下程序吧,结果一写程序,居然指示灯也不亮了,按键也没反应,后来又新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测量全板电压正常,没有明显发热现象。
  难道是这个板的主芯片坏了,那个四个面腿的芯片坏了难道?
  搞的我无从下手了都,从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经常,我们都是换板,不贵,主板是更板稳定。。。。。。。

哦  好的  ,我也没有思路了,换芯片怕弄不好

网友B:
改个升压板上去。看能点亮背光吗?

网友(2019-10-28):
引用 网友B:
改个升压板上去。看能点亮背光吗?

最后后来没办法了    只好把主芯片换了,结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