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一下这个保险是多大的?

楼主(2019-09-24):
接一 NECLA-6862P 笔记本,客户测另外的屏造成现在暗屏无背光,测此保险已开路。不知道应该是多大的。高手赐教

网友:
没有短路直接连,没事。。

网友:
不是按照大小直接换吗

网友A:
解决。找一1A保险。窜进表里10A档。测出0.097A.即近1A电流。找屏料板1.5A。上去。完美

网友(点评):
最好装2A的,必免冲击电流烧坏!

网友B:
直连吧,简单方便

网友C:
保险 等于一坨锡         我能这样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连吧,简单方便

不能。不符合维修人的基本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 等于一坨锡         我能这样说么

不能。不符合维修人的基本操作。不是烧前面就是烧后面。万一有问题,故障会扩大。得不偿失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连上就行了

网友:
有点死板,这样修机没效率。
不直连找废屏背光供电的保险换就行了,还测试电流,醉了。

网友:
按套路出牌还是好的

网友:
一坨锡的事儿!

网友D:
你要是给我打工,我一脚踢飞你

网友:
直接连就ok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不符合维修人的基本操作

皮,你真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给我打工,我一脚踢飞你

嘿嘿~碰到死腦筋的小弟和我也是一腳踢飛

网友:
每个人的处理方法可能会不一样,认真点总是好的。

网友:
一般主要供电的保险参数都有丝印印刷在板子上。你可以找找其它区域(空白区域)看是否有,我修过的主板大多都有。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基本都是小电流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找一1A保险。窜进表里10A档。测出0.097A.即近1A电流。找屏料板1.5A。上去。完美

你太谨慎啦,这个保险没必要那么精确吧,

网友:
保险烧坏,一般是其它问题导致的,多排查,我遇到一次也是给屏幕供电的保险烧坏,换好用个把月又烧,反复3次了,结果是排线有破皮,上下盒盖偶尔短路导致的!

网友:
贴片保险上面有个字母P,代表电流不超过2.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找一1A保险。窜进表里10A档。测出0.097A.即近1A电流。找屏料板1.5A。上去。完美

自己开店还是乘早关门换职业了,这个职业不适合你啊,大兄弟。

网友:
直接用小的飞线  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不就是一根鸡包线的事吗

网友:
这个要花一个小时

网友:
要想知道多少也不难,找到DC-DC看IC的输出就可以判断电流,不过也怪,带DC-DC的一般都IC带短路保护,这保险貌似可以不要。

网友:
确定只是保险怀   送你仨字  随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