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进水一点售后不保修用电池可以

楼主(2019-09-24):
G3  进水 一点   售后不保修   用电池可以开机,上电流表没反应,正常电源接口应该有3.3  电感是5v   插电啥电压也没有。

网友:
重点检查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保隔不多,量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检查一下EC

网友A:
发给我来修吧。只要3V后无短路基本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我来修吧。只要3V后无短路基本好修。

哪里,发太耽误时间

网友:
你这样是修不好的,报个迅维远程或者实地学下电路,就可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