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bx-221 主板,温控线路掉件导致的瞬间掉电

楼主(2019-09-24):
Mbx-221 主板,pltrst#之前的供电,信号都跑了个遍,最后抓到了pltrst#的波形如下:

感觉pltrst#出来后被瞬间拉低,第一反映是有短路,幸好pltrst#去的地方并不多,全部测了一下没有发现没有短路的情况。没有思路,开始测pg信号,所有的pg信号都200-300ms时都出现了瞬间被拉低的情况。考虑到pg信号都是由3.3v上拉

直接来到3.3v产生的地方开始排查

查完之后发现rvcc3,vcc3,3vsus都没有出现瞬间掉电的情况。
开始查其他电压,查到pu7的时候,发现pu7的供电5vsus出现了瞬间被拉低的情况
因为5vsus是由pu2提供的:

又继续追查到pu2,发现线性5v没有被瞬间拉低,反而是en1有被拉低了,波形如下
继续追查en1的来源

是由5v_reset#提供的供电,5v_reset#测了没有问题,同时en1又受到shdn#到控制,只要shdn#被拉低,en1就会被拉低,继续追查shdn#来源

查到此处,终于明白了原来平台复位与温控信号相与,在正常工作中,只要温控信号为低就会由u3提供一个高电平给Q2,拉低shdn#,我到主板上准备查找Q3时,发现Q3不在了,导致u3的2脚始终为高,所以只要平台复位一出就会拉低shdn#,导致5v的en1被拉低,又导致pu7发出的pg被拉低,这样就没有hwpg,虽然shdn#又恢复了高电平,但是ec因为没有检测到hwpg,又关闭了mainon,和suson等信号,最终导致掉电。换上Q3后,电流直接干到了1.2A,但是10多秒后还是掉电,不能亮机,后来刷了bios,启动时电流先是停在1.2左右,然后冲到1.5就瞬间掉电了,现在是键盘灯可以亮,但是显示器不亮。

网友:
现在静下心来修电路的都是高手呀

网友:
虽然机器还未修好,给我们的经验  受益匪浅。

网友:
这波操作牛逼了                                    波波用的溜

网友:
楼主思路封场清晰啊

网友:
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思路清晰,不错不错。

网友:
示波器大佬啊

网友:
大佬啊,技术 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