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系列 广达R61 R63 R75系列通病分享

楼主(2019-09-24):
HP 15系列  广达R61 R63 R75系列通病,故障现象表现为触发瞬间掉电,电源接口灯闪,开机90D报错掉电,掉电后再开机触发掉电,或者偶尔能开机,第一次碰到这个故障是两年前了,R75的板子,触发掉电,除了显卡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HWPG正常,修了几天都没修好,求助论坛无果,结果换了板子,往后陆陆续续碰到大概5到6台这一系列,都没能解决,论坛也没看到有人解决,最后都换了主板,今天一早又接到一台HP 15-E063TX,TPN-Q118,板号R63MB,故障开机90D报错关机,再开机就触发掉电,电源口灯闪几下,放一段时间再开又能显示,偶尔进系统,不到一分钟掉电,拆开机后直接找温控芯片,但是没找到,这一系列的板子都没有温控芯片,瞬间懵了,上论坛逛了一圈,看到也有人求助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由于触发掉电,我还是照规矩查了一通电压,除了显卡供电,其余正常,HWPG正常,说实话,已经准备放弃了,但是又不甘心,已经碰到好多了,始终无法解决,于是我又静下心来,准备在查一通,想到机器有90D温度报错,我还是把检查的重心放到温控上来,可是这个机器又没有温控芯片,于是我直接在图纸里搜索THRM,结果还真找到了EC KB3940第74脚THRM-MOINTOR,量了一下1.29V,明显不对,瞬间兴奋,打开点位找到74脚连接的原件,发现C62有点变色,拆掉后EC74脚变成2.96V, ,插电触发没有报错,开机30分钟也没有断电,故障解决,突然想到前几天换下来的R75的板,找到相同的信号,果不其然也是这里的问题,R75这个板是温控信号的热敏电阻坏了,换了就解决故障了,到此困扰我这么久,很多机器没修好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最后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导致的原因,应该是这个温控电路正好在风扇背面,可能应为长期高温导致电容变坏漏电或者电阻变质,下次希望有碰到的朋友可以秒杀:kaixin:

 会员1178783300鑫豆2024-9-23 11:43
 会员1553586300鑫豆2024-9-20 16:13
 会员788451300鑫豆2024-9-10 11:12
 会员612766300鑫豆2024-9-8 22:10
 会员61683300鑫豆2024-8-25 12:59

网友:
求大佬置顶,这真是通病,无人解决,希望帮到更多朋友

网友A:
这个我也修道过,没解决之道啊,看了楼主的帖子瞬间顿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修道过,没解决之道啊,看了楼主的帖子瞬间顿悟

能帮上忙就好,这个问题真的困扰我太久了,今天终于解决了,所以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不用走弯路

网友:
能帮上忙就好,这个问题真的困扰我太久了

网友:
楼主给大家一个大礼包哦,加分。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了 温控电阻

网友B:
HP 广达的板很多这现象呀,电源头一直闪。温控引起EC复位不正常,多由风扇背面电阻腐蚀造成。

网友:
这个很实用啊!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了 温控电阻 很实用啊

网友:
看来还是跟温控有关。

网友:
谢谢大家鼓励

网友C:
加分了,这个刚好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了,这个刚好修到

兄弟是否秒杀了

网友:
这就叫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无灵感时修几天都修不出来,灵感来了就一分钟的事情!

网友:
修过几个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
无人解决倒不至于    只是没人讲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触发掉电,偶尔能显示或进系统关机,一般都为电压不稳定或者温度问题。EC有电源管理和温度监测功能,所以没有temper sensor,那只能怀疑EC了。

网友:
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不用走弯路,给你点赞

网友: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收藏下来,下次好解决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故障没修好 先收藏楼主的帖子方便下次维修

网友:
多看帖就知道了,这是通病,直接改电阻,不要热敏电阻,我以前发的hp案例贴,有

网友:
好贴 ,学习了,下次碰到HP掉电的到可以查看这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感谢分享,还没遇到过这类似的情况。

网友:
好帖子。对同行有很大帮助

网友:
看看大佬维修

网友:
总结下:没有用温控芯片而是用ec监控热敏电阻来温控。学习了一招

网友:
谢谢分享~国庆大礼

网友:
好吧 事实证明风扇那的元器件容易坏

网友:
修了一台R75的主板 触发0.3瞬间掉电 参考楼主方法解决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我碰到的是白屏 不定时的白屏

网友(2019-12-29):
很有价值的一篇帖子,非常感谢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2020-02-22):
原来我的也是温控问题,终于可以开机了

网友:
温控电路导致开机报错 学到了

网友(2022-07-29):
今天一台G75的hp机器也是报错90D,无显卡供电,其他温控都查了有2.5v电压,看点位图和R75不同,换了显卡供电芯片,说的通病都查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不是早就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广达的板很多这现象呀,电源头一直闪。温控引起EC复位不正常,多由风扇背面电阻腐蚀造成。

一看就是老手。这种故障真不难修

网友(2025-01-25):
运气好,有碰到电容短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