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E41-80 版号LA-D101P 不插电池不过保护隔离问题

楼主(2019-09-24):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E41-80  的机器

  插上可调    不通电    直接拆机  主板很干净  无修无进水   量公共点     对地值   14 ,捡钱了   其实这机器公共点短路   算是通病了,修过十几台了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很快就发现有一个电容有裂痕,换掉,再量公共点    400多,正常,还会习惯性的去量一下隔离电路,两个隔离管都是N管    量值   500多,

,装机   收钱,装到一半的时候,想通电试一下,结果不通电(悲剧开始了),只得再把机器拆开,去除裸板,量公共点居然无电压,找到两个隔离管,居然都不同,G级均为0V,难道芯片也是坏的吗  ,   看了一下芯片是  BQ24780,量一下基本条件都正常,想换个芯片   手上又没有    想了想,以前都不会这样啊   ,把第二个隔离管取了看看,哎呀,有惊喜,两个 隔离管的G级都有26V,原来是第二个隔离管坏了导致的   这种情况以前在华硕机器上遇到过,于是在料板上找一个N管  换上去 信心满满通电   我们都一样,G级又变成了0V,恼火   把隔离管后面的检流电阻取掉,隔离管都导通了,不过这次没急着高兴    因为这个电阻很少坏    以前就遇到过一次 ,从料板上找个装上去,结果隔离管的G级又被拉低了,再量一下公共点    没短路啊  ,机器又没图纸   怎么搞   上论坛看看   哎呦  一样的问题还真不少   其中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5358-3-1.html       这篇帖子让我喜出望外   还被加了    优秀  所以我深信不疑   大概说的就是   这机器不插电池就不会有公共点   ,但机器来的时候没有电池   没办法试,然后我有看了一下帖子下面的评论   很多人  表示没遇到过    还有人提出反对    说这机器不插电池也能开机,我也觉得有点不符合常理    因为这是外置电池   厂家应该不会这样设计,简直就是反人类    如果是内置电池还有可能,以前修这机器还像没有电池有可以开机,抽只烟 冷静一下    突然觉得是不是应该换个可调试试,

待机一下就出来了     再插上我的可调

     还是不通电     原因终于找到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    记得换个电源试试    还有就是这机器不装电池是可以开机的     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

网友A:
能加权限吗???通病机记得加权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加权限吗???通病机记得加权限啊!!!

原来是你说的不接电池不出公共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你说的不接电池不出公共点的?

哈哈,对啊。

网友:
基本上裸版測都是插可調測試的,看電流咻咻地跑上去莫名的有爽快感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仁宝保护隔离经典案例的

网友:
重点:不装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C:
为什么有个可调电源不能出公共点呢?另外一个就可以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有个可调电源不能出公共点呢?另外一个就可以用呢?

   我觉得是可调偷工减料   导致电压输出不稳定    不出公共点的这个可调    是两年前买的    几乎每年都要换一个相位器   实在太垃圾    能出公共点的那台可调   用了七八年了    一直没出过问题   不过只是我的猜测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D:
原装充电器就可以不要电池,有些机器中间那测试点不对就会不过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充电器就可以不要电池,有些机器中间那测试点不对就会不过隔离。

话不多说,等你遇到你再测试测试。

网友:
修到过几台Acer单板的  有些不插电池可以上电  有些就不行  不然公共点只有3.7V   (同一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