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不上电,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9-09-24):
客户拿来一台aoc显示器901s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没有反应,果断拆机;没想到这个显示器不好拆,搞了20分钟才撬开,经检查测量5v12v输出5v、灯管都正常。当检查驱动板发现3角稳压管gh12e输入5v输出0.5v,这个有问题,在论坛上找资料,有大神说这个正常的应该是,5v转3.3v,gh12d是3.3v转1.8v,立即找料板更换这个稳压管,但是料板上都是1117b,直接用1117b代替gh12e这个管子,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通电亮机了,指示灯、屏显示正常了。测试2小时没有问题装机。

网友:
1117每一种电压都得备一些才行,不知道原来的稳压电压情况下,我通常从低压开始换1.2到1.5上去1.8再到2.5然后3.3最后5.0伏。不过显示器都是1.8根2.5还有3.3多吧

网友:
看过论坛的一些帖子,很多驱动电源一体的板子,电源滤波的电容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