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硬盘坏 更换硬盘 出现修改数据

楼主(2019-09-24):
原始硬盘坏 有爱思截图,按照爱思截图写的,数字都对 怎么还是显示修改数据呢 后面那个是原始数据 正常激活使用

网友:
查询到的信息

网友A:
爱思会记录数据   比如修改过的信息不是原始信息 你连接爱思他会记住 再写正确的他就写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思会记录数据   比如修改过的信息不是原始信息 你连接爱思他会记住 再写正确的他就写换过

现在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B:
需要管它嗎? 應該沒影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管它嗎? 應該沒影響吧

不影响的 功能正常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测试架,什么平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