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二手索泰gtx650网吧版

楼主(2019-09-24):
买了个二手索泰gtx650网吧版显卡插在ug41mt-s+主板上显示无信号,必须拔掉电池重新放电安上,再开机才能显示画面,每次都是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A:
刷BIOS试试                 不行查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                 不行查图

没找到这个主板的bo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