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断电维修心得

楼主(2019-09-24):
好多年前的 老机子  联想Y450  用着自己出现断电 最先的故障是  用着出现蓝屏立马自动重启    然后再开机无法进入系统   可以进PE  PE系统下没问题   然后重装了系统 可以进去 但是问题来了     安装此机子是独显的   安装独显驱动 又无法进入系统  反复在WIN LGOG重启

有人说显卡挂了  又有说是显存挂了   有些说小板死了    显卡小板死了   电源小板死了   N个死法   这个机子通病比较多   装显卡驱动无法开机 肯定是显卡这块的问题     然后把显卡上的 钽电容337 更换两个都换了   他们说一个 我就换两个 懒得下次再拆     换了之后 能进系统 能安装独显驱动   以为OJBK了   但是 几分钟后 又闪断    没办法了  又把主板上  显卡背后的3个钽电容一起换掉   开机OK    视频煲机一个小时 没出现关机  维修OK

更换5个钽电容  很便宜完工 再战几年

网友A:
修什么也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什么也不说!~~~

认真看,已经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已经说了。

嗯,最好在图片上圈出来,我是小白!!!

网友:
这机器通病了,断电不开机都直接换电容

网友:
楼主的心得比这台机器值钱得多。

网友C:
这么老的机器 还再战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老的机器 还再战几年

你论坛账号,本本维修店,下面的美女照片,和“青杏煮酒”有的一拼了,都是极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什么也不说!~~~

都说了是钽电容了啊!

网友:
学习了 感谢 收藏备用

网友:
Y450 小板是通病、0.2掉电、反正掉电就换那个小板 、但是这个小板还分公母 卧槽了!

网友:
就那三个黄色的电容换掉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请问这个钽电容不良是通病吗

网友:
好帖,那三个像麻将似的是不是胆电容。

网友:
老生常谈的问题,13年有个哥们声称没有搞不定的y450

网友:
hp g4屏线

神舟:K650D 6-71-W65S0-D02 IT8587E

联想:G400 LA-9631P KB9012QF A4 加电池

SY8208BQNC-MS3YM

INTERSIL 9538

N14P-GT-A2

网友:
5个电容,不错,收多少钱?

网友:
这个机只要一修

网友:
我就会把这三个电容一起换掉,不能肯定会掉电,又要拆开呀

网友(2020-09-12):
这样的电容,楼主是从旧板上拆下来的,给换上的吗

网友(2021-10-14):
开机白屏有进系统声音,拆了后没反应了。不知什么原因找大神指点

网友(2022-12-24):
电容捡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