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堡垒zx50jx 开机卡logo

楼主(2019-09-24):
外设都去除了,bios也刷了,一个样,反复开个10多次偶尔能进BIOS,插U盘立马死机,   在BIOS里禁用声卡,网卡。重启还是卡logo  求助 help

网友:
u盘死机,怕是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问题。开机有时候卡LOGO。有时候灰屏。我换了南桥。故障没有解决。最后还给客户来

你这个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B:
能换板的就直接换,修求的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换板的就直接换,修求的累

主板。主板交换价格都要900谁受的了,

此电脑已经回收下来。客户不要了。放着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
我遇到一个开机进去没有一两分钟就死机的,显卡的问题,把独立显卡禁用就不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