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v2430+ 怎么刷mcu

楼主(2019-09-25):
aoc  v2430+现在确定是驱动板问题,想先刷一下程序,但是只有ch340编程器,请问程序是那个芯片

网友A:
买个rt809f编程器,点一下ISP自动识别,连显示器外壳都不要拆,直接读取和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rt809f编程器,点一下ISP自动识别,连显示器外壳都不要拆,直接读取和写入。

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只是想自己修一下自己的显示器。不想买rt809f,目前有ch340,应该怎么做

网友:
刷不了吧   25开头的是   图不清楚

网友:
借用的他人的图,不过是一样的。看图纸是u402是程序,不知道对不对?三个8脚的ic,两个是atmlh948,一个是EN25F20-100GCP(型号不太准确,现在在单位,显示器在家里)

网友:
使用专业在线刷更方便

网友:
rt809frt809frt809frt809f

网友:
上边有个25XX芯片风枪吹下来放到编程器上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