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710s 右边USB口只能识别3.0设备

楼主(2019-09-25):
一台联想ideapad,左边USB3.0口可以正常识别usb键盘鼠标  2.0u盘等等,
右边usb3.0口只能识别3.0 设备如: 3.0U盘
,插入鼠标,2.0u盘都没有反应,没有发现硬件

测量了一下左边u口  5v脚对地 阻值 568  两数据脚对地  723    另一脚接地

右边 U口 5v脚对地537  两数据对地 693   另一脚接地

对比了一下左右数值,差得也不大  通电时测试

左边u口  5v为  5.12v   右边u口5v为  4.45v

各位大神,是不是因为右边u口 5 v供电不足所以不能识别??如果是,需要如何排查?或有什么简单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电压明显偏低,测一下转换管 是不是 输入        是不是功率不够了     usb_oc#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明显偏低,测一下转换管 是不是 输入        是不是功率不够了     usb_oc#   看看

usb_oc#会导致5v电压偏低吗?那个转换管是不是6脚的?

网友:
没图纸跑线路  找到5V是什么芯片转换的  电压低了

网友:
可不可以从另一个USB口飞个5V到那个4.45v的口?

网友B:
上次遇到个是那个纸下面三个并联的5v供电的电容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个是那个纸下面三个并联的5v供电的电容有一个有问题

谢谢,我查查,因为没有图纸,只能慢慢查

网友:
看来先把三个电容全拆了再测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个是那个纸下面三个并联的5v供电的电容有一个有问题

用电捞铁拆好,还是用风枪好。?像这种电容。。

有点笨,请指教

网友:
把3个5v电容拆掉,5V供电正常了,可是还是无法识别2.0的鼠标  u盘。。。怎么弄。。??

网友:
难道是usb   d-  d+  数据线路有问题?这个怎么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用电捞铁拆好,还是用风枪好。?像这种电容。。有点笨,请指教

3597127719 (楼主)

把3个5v电容拆掉,5V供电正常了,可是还是无法识别2.0的鼠标  u盘。。。怎么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597127719 (楼主)

把3个5v电容拆掉,5V供电正常了,可是还是无法识别2.0的鼠标  u盘。。。怎么弄。。??

兄弟飞d+d-的数据线  切断原来的线  图纸找usb总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飞d+d-的数据线  切断原来的线  图纸找usb总线

这机子论坛没找到图纸。。。能不能切断后从左侧D+D-直接飞到右侧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论坛没找到图纸。。。能不能切断后从左侧D+D-直接飞到右侧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论坛没找到图纸。。。能不能切断后从左侧D+D-直接飞到右侧usb口。。。

这个不行哦  一个数据对一个口  sd卡 声卡有空的   实在不行改个hub进去

网友:
改借口吧,改HUB板

网友:
能不没告诉我个大概意思?怎么改法?买个一分多的USB  HUB  拆壳后  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