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z7-kp7gc新款机器通病

楼主(2019-09-25):
今天接了一台客户刚买了3个月的机器,客户没时间保修,上电流表待机0.0347,有时能触发到0.4掉电,拆机一量南桥电容直接接接地,注意这不是南桥坏了,是机器设计问题导致南桥后面的电容短路了,图中我都标出来的,我是手机编辑的,要bios的可以说出来,我备份了

网友:
机器型号

网友:
C壳铁皮干到主板

网友:
这个好。还好修好了。没修好3000大洋没有了。哈哈。

网友:
楼主观察的好仔细啊,要是我碰到就干桥了,哈哈哈

网友A:
要换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南桥吗

不用换,直接拆掉短路电容就好了

网友:
直接拆掉短路电容就好了

网友:
库存机吧,电容不然不会坏那么快

网友:
楼主威武,一般测到南桥短路直接就干了,说明是厂家用料问题

网友:
修这个机子三千块?真的假的 真敢要啊

网友:
大师值得学习  好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典型的设计缺陷吧  压重了点就短路了

网友:
黑色绝圆纸烧了个洞没有?

网友:
收藏,下次碰到捡个漏

网友:
收藏下,这个好新的机子。

网友:
通病的机器跟捡钱一样,心里美滋滋的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个    是报警掉电,重新耍了个BIOS就可以了,主要刷了BIOS没战神的LOGO了  楼主传个BIOS上来

网友:
观察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