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50V SUS_PWRGD上拉电阻坏导致不触发

楼主(2019-09-25):
华硕U50V SUS_PWRGD上拉电阻坏导致不触发

机型:华硕U50V

维修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外地发来的一台华硕,说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有时候按开关没反应,拆开是这样的,修的焊油到处都是。

  清理干净没发现进水腐蚀等问题,接电待机电流0.011,测量待机电感3V 5V正常产生电压了,开关高低高正常,不上电。

  此款机无图无点位,参考F83V图纸开始查条件,大致测量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当测量到PM_RSMRST#为0V,这款机上为PM_RSMRST#为0v就不对了。

  说明故障点还是在前面部分,EC自身条件都测满足了的情况下,就测量适配器检测信号这些,当测3V 5V 电压PG信号时发现故障点。

  SUS_PWRGD只有0.02V断电打阻值四百多也正常,根据F83V图纸跑此信号。

  经过一个二极管链接其他电源好信号,还有连接了其他三极管那些,(华硕的不用说遇到这种情况)重点故障点还是放在这个部分的上拉排阻,板子表笔跑线路,先找到此二极管,然后找到了此排阻。

 确定是这排阻过后,直接华硕料板上找了个排阻更换掉。

  换上排阻,通电测量PM_RSMRST#已经被成功执高为标注的3.3V

  反复测试均可触发亮机,装机测试功能OK,交给顾客。

  华硕的大部分还是好修的无图无点修起来的确是懵,在无图无点的情况下,我们可参考同芯片有引脚定义的图纸来参考,维修也是可以修好大部分机器。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李均)原创提供!

鑫智造国庆优惠活动已经上线!
机会难得!优惠多多!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
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