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P8B75-V 通病断电维修

楼主(2019-09-25):
                                                                主板外观
                                                           故障是触发上电断电,电压量了内存电压1.5v,BGA电压1.06,1.8v.  vccsa 0.95v .  cpu电压 1.05V. BGA的25M也起振,刷了BIOS不行,按以往的经验去查了SHDN#这个信号0V不正常

                                                                                                    SQ12三极管受控与SQ14三极管,量SQ14三极管个G极1V不正常

                                                                                                    ,正常是0.78V才对,可以判定SQ14不良了,换掉后完美解决。

                                                                    就是图片这个三极管坏

                                                                                           有事您Q我有事您Q我

网友:
手上有5片板子都是同意个故障

网友A:
core _shdn 这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A:
是温控信号吗,ASUS 怎么想到的

网友:
这个三极管         技嘉也常见

网友:
最愁这种故障了         不好查

网友B:
没有内存电压怎么查?

网友C:
pcie的复位和时钟有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的复位和时钟有出来不?

没有出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内存电压怎么查?

查IC的VCC电压,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温控信号吗,ASUS 怎么想到的

也可以这么理解开关

网友D:
这个信号是PCH的THRMTRIP#算是华硕通病三极管坏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信号是PCH的THRMTRIP#算是华硕通病三极管坏的多

这个信号的意思是什么?南极温度检测?还是什么意思?哪个大佬知道。

网友:
谢谢分享 下回修到就可以参考了

网友:
CPU针脚的H_THERMTRIP#控制电管的。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信号的意思是什么?南极温度检测?还是什么意思?哪个大佬知道。

THRMTRIP# → CPU以及其他芯片过温发给南桥,此信号有效,南桥会强制进入S5关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re _shdn 这是个什么信号

CPU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看样子都是同一故障,的确通病了

网友:
以前都没有注意过这个信号,也不懂。现在明白了。谢谢分析。

网友(2019-11-21):
新手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