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6 AIR2单独换尾插

楼主(2019-09-25):
在本论坛得到不少启发,特发此贴与大家分享:手头一台IPAD6 AIR2显示红电池符号低电量需充电,启动到白苹果然后黑屏,因为此前电池待机一二天,先不去怀疑电池损坏。充电插头插进去随着摇动,能出现充电标志,怀疑充电尾插接触不良。
这机器尾插排线是直接焊接到主板,焊点多且密集,感觉焊接主板风险较大,所以决定尝试先单独换尾插。不成功再换整个排线,一根排线10几元钱。
用风枪调到320°吹到约80秒,旧尾插从排线上掉下来了。
网上买来的单独新尾插用焊油上锡,排线也上锡,用新尾插对准排线孔位和焊点,用镊子夹住,风枪调到320°吹80秒,冷却后用手微摇动赶紧焊接牢固。
装机试机,一次成功

网友:
补充一下小经验:感觉拆主板下来焊接繁杂且有风险,所以拧开电池固定螺丝,在电池接头与主板的缝隙塞进一个塑料薄片,断开电池与主板的供电,避免焊接尾插时导致放电短路

网友:
楼主技术好呀........................

网友:
换这个温度控制要控制好呀!!!{:4_133:

网友:
这上面的原件太小了

网友:
好焊功  320度   80秒

网友:
楼主想法挺好呀
这样换的话备货就方便多了

网友:
没什么难度的,type c不也照样换。

网友:
type c也照樣換沒錯

网友:
楼主技术好呀

网友:
感觉你们这一类人什么都会

网友:
谢谢鼓励,网上视频教程都是直接换整个排线,某宝也多卖整根排线,一根排线10几元,焊接主板要拆下主板,焊接失败损失大,焊接尾插无需拆主板,焊接失败也无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