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471待机0.04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9-25):
更换3V5V的滤波电容后成功亮机!

网友:
这不是通病吗?滤波不良

网友A(2019-11-18):
遇到同样问题,试下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试下再说

怎么样了,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了,修好了没?

怎么判断滤波不良的电容?

网友:
这是通病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