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潮7000

楼主(2019-09-25):
联想潮7000 这个机器很怪 屏没有 反应 大小写的灯又是好的 我换了屏也是 不显示请问下 这个机器 排线坏的多不啊 ?????遇到的可以告诉下吗
不显示

网友:
你最好附上点图片,我是记不住机型的人,版号记得多。遇到过也不知道,一般来说松掉的情况比较多,看看是不是主板上松掉了,或者外接试试看看亮不亮,建议拔掉屏线再外接,因为很多机器连内接不能外接哟,最简单看看屏供电正常吗?就在屏幕上就能测量,开启调节这些

网友:
看下上屏信号

网友:
主板和屏 我都 全部 拆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