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l5900u 板号x556uv 提示正常充电却不充,求助

楼主(2019-09-25):
一看电流就知道没有充电,换电池之后,测量芯片。在装电池的情况下测试BQ24780s 脚位、

我自己感觉芯片条件都正常,接下来是不是该换芯片了???

网友A:
换个吧!80S充电芯片坏遇到不少,你的EC什么型号

网友A:
系统显示什么?是电源已连接,未充电还是问检测到电池,或显示充电但是冲不进去
。看看隔离管有没有问题哟。击穿了会不充电的

网友:
用的是原装充电器吗,碰到过一台华硕的FL8000U,显示正在充电但充不进去,客户拿回去用原装的充电器能正常充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显示什么?是电源已连接,未充电还是问检测到电池,或显示充电但是冲不进去
。看看隔离管有没有问题哟 ...

提示正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吧!80S充电芯片坏遇到不少,你的EC什么型号

it8995e
it8995e

网友:
FL8000应该很小的口,换个充电芯片试试吧!

网友:
楼主技术好呀........................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特殊的螺丝。螺丝打紧点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多

网友:
18脚测了吗,

网友C(2019-11-10):
引用 网友B:
提示正在充电。。。

楼主修好没,我也有一台这样机器,不过是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我也有一台这样机器,不过是进水的

没有修好、、、

网友:
你查下充电电压到了电池哪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