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Ewindos10操作系统打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9-09-25):
机型:神州K650E(CPU;奔腾G4600   显卡;GTX950M-N16P-GT-A2)
  版号:6-71-W65D0-D02
    症状:WIN7系统下能打上显卡驱动但鲁大师跑分8000+,帧数在7-20徘徊,WIN10系统下显卡显示感叹号,有时开机进系统灰屏

看看版号

都知道神州显卡感叹号显卡问题偏少,我就不拐弯了这次问题就是显卡。刷过BIOS也是一样显卡感叹号。供电正常,开机时核心有0.9V供电,进系统消失,显存供电稳定1.35V。供电波形测试正常,之所以发帖也只是因为该机器在WIN7系统下面是能打上显卡驱动,但是该帧数可想,必定玩不了游戏。以后遇到的同仁可以借鉴一下,试试其他系统会怎样。问题比较特殊。问题开始图片没拍见谅!!!正常跑分有4万+帧数100以上

网友:
我发的板块有问题吗?老是没人,得自己顶

网友A:
我的也一样,打官方驱动可以 ,重启就死机了,显卡显存都换了,没有好

网友:
我的CPU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打官方驱动可以 ,重启就死机了,显卡显存都换了,没有好

看下温控!芝麻管。查下供电是否正常哟。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温控!芝麻管。查下供电是否正常哟。用示波器

我把温控芯片都拆了,还是一样, 有遇到还有什么问题影响的不啊,正常gho就是显卡打叹号,如果装官方驱动可以打上去,重启会死机,显卡,显存都换了。

网友C:
帧数是win10的都比win7的好吗?用哪个软件检测帧数

网友:
我也遇到过-驱动能打上跑分只有几千-还是供电问题-电压正常不等于好

网友:
Thanks for share. Learn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帧数是win10的都比win7的好吗?用哪个软件检测帧数

鲁大师单跑显卡呀。至于系统还是用原来推荐的好

网友:
不上驱动 基本都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