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BIOS 芯片坏了 机器都废了??

楼主(2019-09-25):
机器ELL   14-3467  来的时候不开机  待机正常  这机器不是通病BIOS  坏吗?  心想刷个BIOS 吧   提示1.3.6.8 接触不良...   芯片坏了??   这不是惨了吗? 发了4个芯片  刷两次就报脚位错误, 要不就是刷不进去,  刷进去了还档服务编码。填写本机的编码  也过不去    还进步去BIOS   弄个憋屈图吧...... 哪位大神有好的办法呢?

网友A:
跟芯片有什么关系,还是你的芯片没接触好编程器

网友B:
有时某宝网购的芯片,引脚都发黑(时间久氧化)用刀片刮下处理后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某宝网购的芯片,引脚都发黑(时间久氧化)用刀片刮下处理后才可以用。

都买4个了

网友C:
没一个好有那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一个好有那个的

NOR白菜价  全新的上

网友:
你编程器有问题吧,可以试着飞到座子引脚上刷写

网友:
我的编程器 刷别的BIOS 任何问题没有  关键是发的4个BIOS  有的能刷进去   结果就是档服务代码  输入本机的服务代码也没用  还是回到这个界面

网友D:
我买的芯片开始也是刷不进去,以为坏了,后来换了个编程器刷就没有问题

网友:
你的是这个机器吗 ??   你下的是哪个BIOS  我论坛的全下   有的能进BIOS  但是 识别不硬盘  BIOS  是灰色的   什么都调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芯片开始也是刷不进去,以为坏了,后来换了个编程器刷就没有问题

你的是这个机器吗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什么编程器呢?不要告诉问你用的是土豪金25块的那个编程器吧,刷好了,就输入服务代码就可以了,论坛里面这个问题说了N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什么编程器呢?不要告诉问你用的是土豪金25块的那个编程器吧,刷好了,就输入服务代码就可 ...

RT809  编程器没问题  输入服务代码  还是回到图片的界面,本机的芯片坏了,我已经换了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芯片有什么关系,还是你的芯片没接触好编程器

没接触好??  BIOS座子我有3个  焊接板的座子  能没接触好??  BIOS芯片脚都刮的非常干净了

网友F:
我的编程器都用了三个了,你的很有可能是编程器有问题,我之前用的致远的1900元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换了,866的,现在用809的,这两个虽然价格没有之前的贵,但维修够用了,很好用现在再也不会出现你那种现像了。编程器多备几个有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的编程器都用了三个了,你的很有可能是编程器有问题,我之前用的致远的1900元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换了 ...

我说哥呀  我RT809都用快7年了  我都说过了   可以刷进去  但是档服务编码   填写本机的服务编码  重启机器 还是回到填写服务编码这个界面    现在排除编程器   问题  BIOS  论坛上我全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哥呀  我RT809都用快7年了  我都说过了   可以刷进去  但是档服务编码   填写本机的服务编码  重启机 ...

我做一个你试试!

网友:
都是大能啊

网友G:
看下bios芯片上不是1.8v的。1.8v的会出现认别不正常的问题,刷的bios最好ME要重新配置,下的bios很多都是没有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下bios芯片上不是1.8v的。1.8v的会出现认别不正常的问题,刷的bios最好ME要重新配置,下的bios很多都是没 ...

3.3V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这个机器吗

不是这个机器。是Dell的台式机主板。

网友:
这种报错的现象不知道咋回事,没遇到过。
网上买的BIOS芯片基本上都不是全新的。芯片有OTP区的话你选OTP型号读取出来看一下尾部,如果有数据的话就不是全新的。
不过很多机子即使有OTP数据好像也不会检测。

网友(2021-04-02):
用酒精刷刷,再试,接触不到。实在不行飞线刷也行呀

网友:
编程器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