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爱思助手检测为出厂为7现在读出值为7p啥情况

楼主(2019-09-25):
爱思助手检测为出厂为iPhone7现在读出值为iPhone7Plus
大哥门帮忙看哈
刚从转换平台收的600带锁机
那边在等我确认收货

网友:
万能的大哥,帮忙看哈,这个是啥情况

网友A:
这种 垃圾机器,没搞头了。。。。200块钱还差不多。。。拼装起来的垃圾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 垃圾机器,没搞头了。。。。200块钱还差不多。。。拼装起来的垃圾机器

组装机,出厂值是iPhone7   读出值为iPhone7Plus
这个是啥原因

网友B:
因为换过硬盘 是7plus底层  所有读出来是7plus得文件

网友:
涨知识了  变化太快

网友:
在哪里买的

网友:
你看看  都显示更换过了,肯定是组装的啦

网友:
600块钱!除非脑子进水!!这破烂200块钱我都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换过硬盘 是7plus底层  所有读出来是7plus得文件

高手你看行不行,值这么价钱,实在是外行,

网友:
爱思这得多红啊!朋友7,700原装无拆收的,哈哈

网友:
就是换过硬盘而已,不要听他们瞎说 原来硬盘坏了 读不出,换了7P硬盘 底层没有改,而且肯定之前用其他硬盘刷机过,爱思记忆了,不信你用沙漏验证一下 就明白

网友:
7p的套件,或者装硬盘的时候底层写错了

网友:
啥都不懂的话不建议去二手平台捡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