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航天打印机sk_650不吸纸 有进纸动作但又退出来

楼主(2019-09-25):
就只有图图2所示位置吸纸才正常

网友:
给点维修思路也可以的

网友:
一般是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是不进纸吗  还是进纸又把退出来了 ,注意查看和清洁进纸传感器,还有看看后面可以进纸不,如果前后都不能进纸,多半是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问题了,我换了7-8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