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80笔记本每次开机40秒左右掉电不管进那都一样

楼主(2019-09-25):
联想Z380掉电,40秒左右就掉电好奇怪问题,,,每次都一样。。。。。版号DAOLZ1MB6E0
IO换过了,温控芯片换了,南桥加焊过,显卡加焊过,风扇狂转,,现在怀疑南桥问题,能开机不敢换桥,报不起价。这板不贵不便宜的。。。

网友A:
感觉不像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像硬件的问题吧

是硬件,什么也没装也会掉电,就是裸板,40秒就掉电了

网友B:
前几天遇到一个是显存短路,开机会亮,特别烫,不定时掉电,拆掉重做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遇到一个是显存短路,开机会亮,特别烫,不定时掉电,拆掉重做后正常

我的是40秒就掉电,进系统也是我用表计了,从显示到进系统,40秒就黑了,按开机能正常开,40秒又掉电

网友:
做了那么多,为什么不更新一下ME region 试试呢?

网友:
看看开机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