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烧基带,无基带,无服务通病问题维修流程

楼主(2019-09-25):
iPhone7基带问题是大家基本都知道的一个通病,已经详细介绍过 iPhone7烧基带的原因

https://www.chinafix.com/article-27348-1.html

基带损坏后会造成白苹果重启刷机报错 4014(ios12之前的系统),IOS12以后的系统因为不验证基带所以会造成无基带,无服务刷机无法激活等问题。

iPhone7基带维修注意事项及常识:

1、IOS 12之前的系统基带问题会导致重启不进系统,如果是基带供电问题。一般是处理好后就会进系统。

2、如果接修的机器能进系统的话,不要刷机。万一基带坏了刷机后是激活不了的。可以尝试升级或保资料刷机,但是不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

3、接修的机器如果是在激活界面的,那么处理完后要重新刷机。

4、基带电源坏的很多,换后开机要测下 S2 LDO3等供电有没有,如果没有说明基带电源坏的或者没焊好。

5、如果修基带发现指纹没振动了一般都是基带附近的 U3601加热造成空焊连锡了,reballing即可

6、如果维修完基带这边发现无声音了,基本确定这个机器摔得。主板加热后大音频那边掉点空焊了,拆掉飞线即可。

以上是文字内容。

网友A:
楼主,我的7p无基带,没有输出电压。小电源也换了的,换的id板上的,确定是好的,阻值也没有啥问题,求支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7p无基带,没有输出电压。小电源也换了的,换的id板上的,确定是好的,阻值也没有啥问题,求支招。

基带本体可能坏了   7plus基带一般不坏坏了就基本修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带本体可能坏了   7plus基带一般不坏坏了就基本修不好

那估计彻底凉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7p无基带,没有输出电压。小电源也换了的,换的id板上的,确定是好的,阻值也没有啥问题,求支招。

问下哥 我现在也遇到个进水7p无基带 想问下怎么查有没有电压

网友:
客户拿来无服务的,如果开着机,可以先测试下各种功能
要是原本摔得没声音什么的,顺便还能多报点维修费

网友:
总结的基本差不多,学习并总接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彻底凉了。谢谢你

不一定,只要s5不短路,不会这么容易挂的,大多数板层,搬板就好了

网友:
无服务  无调制解码器  一般维修救活需要多少  果子7 a1660美版

网友:
我们这边的同行们基本都不愿意修基带问题

网友:
不飞线,用你这种方法的我接到几台售后,飞过线的还没接到过

网友:
这个赚不少钱了吧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只要s5不短路,不会这么容易挂的,大多数板层,搬板就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运气不好,我遇到的全是s5短路,这个要救就很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运气不好,我遇到的全是s5短路,这个要救就很难了吧

放生吧,要是短路

网友(2019-11-30):
学到了知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