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遇到b460问题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9-25):
联想b460插电待机0.17,3.3-5v有,风扇狂转,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桥和EC bios刷过 EC加焊,原来修过待机 ,求大神搭救

网友:
才疏学浅,分不清是自动上电 还是待机偏高

网友A:
没按开关就是自动上电,常按开关键看能把风扇关得掉不,电流能回到待机电流不,0.001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按开关就是自动上电,常按开关键看能把风扇关得掉不,电流能回到待机电流不,0.001几不

这次插电电流0.24,风扇转,强制关机电流0.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按开关就是自动上电,常按开关键看能把风扇关得掉不,电流能回到待机电流不,0.001几不

开始忘记说了,虽然风扇狂转 按下开关电脑能开机进入系统,正常关机后待机电流也是0.11

网友:
看看CPU铁壳管呢,之前遇到过这管子有一个烧了,但也能开机,待机很高,进不了系统,最后CPU也挂了

网友:
是不是时序乱了?我觉得像

网友:
5V  后继提前出来了吧

网友:
这板通病就是铁mos管,你这待机电流不对,应该是3 5V后继电压提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