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P238 (KB9028Q)EC程序

楼主(2019-09-25):
手头有两台ACER P238 板号:15208-3。EC是KB9028Q
这款机EC易出问题引起待机不出,不触发,正常是待机时有5V没3V,待机电流0.001,不正常时待机电流0.014,5V没电压,3.3V才0.6V左右。看那位款机EC的发出来。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在官网下载下来,分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在官网下载下来,分离吧

IO的程序不是BIOS。看了没有的。

网友:
刚好手头有这种板的读出来,就可以。

网友:
有没有原机备份的

网友B:
网上直接买一个麦  EC 程序也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直接买一个麦  EC 程序也要刷

昨天找到了,机子也修好了,什么时候发上来。

网友:
赶快发上了哦,随时可能用,谢谢

网友:
EC外挂的还可以刷,芯片内的最好买剪版的芯片回来换

网友:
EC程序怎么刷

网友:
主BIOS 里面分一个出来

网友:
碰到个4752G的同样问题

网友:
宏基的肯定可以分离出来。bios文件比主bios大.大出来的就是ec程序

网友:
这种BIOS不好找的只有淘宝上去看看了

网友:
主板供电问题,好好查查

网友:
今天有空,把这个KB发出来给有用的上的人。

网友:
还有一个也是ACER的,板号是:14302-1M论坛上好像也没有的。

网友(2019-11-08):
设置了权限   下载不了

网友C:
可以用  我是用KB9012 的座子刷的, 可以亮机,机器原来待机3V 变成1.02V     刷过后 待机有5V 无3V  正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我是用KB9012 的座子刷的, 可以亮机,机器原来待机3V 变成1.02V     刷过后 待机有5V 无3V  正常 ...

这个EC有没有可以代换的,我今天也修到一个不触发的

网友D:
芯片相同的不同板号的EC程序通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芯片相同的不同板号的EC程序通用吗?

不同板号的原则上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板号的原则上不一样的。

好的,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