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I2032WD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9-09-25):
今天同行送过来一台联想的显示器。型号是
Lenovo LI2032WD 。开机屏是花的屏上全是横道。然后屏闪一下就正常显示了。我吧驱动板上的电容。换了直接就一直花了。屏线也换了。也不行。是不是程序的问题。还是屏有问题。发大家遇上过这种问题吗。在线等。
显示器
Lenovo
联想

网友:
刷了一下程序还是不行

网友:
准备明天发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最后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屏的分辨率,找个通用的驱动板测一下。

网友:
我感觉是屏电路上的T-CON芯片出问题

网友:
程序 和排线 换了 是不是就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
程序芯片rt809f报错。刷不了。明天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跟分辨率没关系

网友:
最后判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上的好几个接地的电阻坏了。换了也不行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