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3158 无线连接教程

楼主(2019-09-25):
EPSON  L3158
属于爱普生4代墨仓式一体机
自带wiif功能
给客户安装,连wifi时整懵逼了。
半个小时没搞定。

epson官网下载了一份说明书,找到网络部分念了一遍
还是一头雾水。
这东西,整的真复杂。
——————————————————————————
连接情况如下图

无线连接有2种:
一种是直连,打印机发一个wifi信号,手机连接上。
这种意义不大。家用一般是给学生打作业,每次手机都要切换一下wifi。麻烦。
另一种是过路由。把打印机通过无线挂在路由器下面。手机或者电脑。可以通过路由器搜索到打印机,
控制打印机打印。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

去爱普生官网下载如下软件

全部下一步,按照官网的视频教程,很简单。
但是走到这一步,出了问题。

提示:网络环境不支持,无法连接。
点下一步,根本不出现路由器SSID
客户是XP系统,试了半天,都不行。
后来换win7,还是不行。
后来换了个win7无精简的ESD镜像,才弄好了。
推测原因:这一步,要用到一部分系统插件。
精简过的系统,不支持。

走到这一步,才算成功。出来路由器名称,然后输入密码。就连上了。

————————————————————————
连接成功后,控制面板会出来2台一样的打印机
一个是用USB线控制的,一个是网络打印机。

此时拆掉usb线也可以通过路由器打印。
————————————————————————
下面用手机连打印机
app:epson  iprint
打开后直接搜,此时要保证手机和打印机连接的是同一个路由。

这个ip为192.168.9.101的就是epsonL3158 打印机
过程看似简单。
但是实际去操作,总会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的小问题。
————————————————————
总结:
思考了一下他的大概原理如下:

因为用台式机连接时,也要插上usb线

这个usb线,就是临时用来一组数据,把路由ssid和密码传给打印机储存器。
尽然这样,肯定有更简单的方法。
能否用手机直接传过去?
还真搜到了。
这个app叫:EPSON Print Finder
用它试了一下,基本是秒连!
看来台式机,确实是落后啦。
所以最后推荐
EPSON打印机,连wifi这一步,直接用手机去连,最省时间

这个连接教程,不再赘述。
微信--小程序---搜索小白智慧打印
上面有详细的视频教程。————————————————————
关于远程打印功能:
远程控制打印机打印。
学生家长在微信群收到老师布置的作业,
但家长此时不在家,学生在家等着做作业。
这功能就有用了。
家长可以通过远程打印,把作业打印出来。
但这个epson做的实在是有点不符合大厂风格。
三线的杂牌监控,都有云ID,可以手机远程
为啥连个打印机就这么麻烦。还要注册一个爱普生的电子邮箱。
估计这个远程访问,走的是邮箱服务的协议通道。
弄个云ID多省事。总之:
打印机网络这一块,真的很落后。很多低端打印机,没有网卡。
高端的打印机,多个网卡,会多出4-5百元。
这是个缺乏竞争,单方垄断的市场,
跟intel挤牙膏类似,技术进步缓慢。价格居高不下。

网友A:
我们一般不会去弄这个无线打印,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繁复各种小问题都会导致连接不上,如果客户出价低了宁愿不要去弄,稍不注意一上午就被暂用了。最后还弄不好怀疑电脑不对系统不对网络不对等等问题。还挣不到好多钱,主要的是客户还觉得那么简单的东西,你还是专业技术人员,是不是技术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不会去弄这个无线打印,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繁复各种小问题都会导致连接不上,如果客户出价低了宁愿 ...

每次出售打印机,都有个很纠结的问题。按网上的价格走,一台机器本身赚60-80元。要不要送客户一包纸?
一包纸成本15元左右。不带一包纸,都没法试机器,带一摞的话,客户会嫌少。带一包没法要钱,客户会让你送一包。最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出售打印机,都有个很纠结的问题。按网上的价格走,一台机器本身赚60-80元。要不要送客户一包纸 ...

不要这样走打印机,你可以这样说:网上是800元,我们是实体店肯定比网上的价格贵些,一般贵个80-150元左右客户都会接受的毕竟你是实体店,有问题肯定比网上买的方便维修,还有我们不会说不干这个就不干了,网上的说不干就不干了

网友C:
值得学习了,要是普通激光打印机像HP1020等,可以自己加上个网络模块就好了

网友(2019-11-10):
引用 网友C:
值得学习了,要是普通激光打印机像HP1020等,可以自己加上个网络模块就好了

一般使用带USB口的路由器,刷openrw固件,开启打印服务,相当于给打印机加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