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咯来咯,他又来骗分咯、

楼主(2019-09-26):
第二位
故障现象:不认所有USB
型号:GA-H61-DS2

高清无码大图在此

这个有点简单,6脚二极管短路。拆厚发现腐蚀断线。
补线就好了

表演结束
不介意可点击下方加分
愿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欣赏

网友A:
USB   什么OC  信号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什么OC  信号那个????

是的,分压电阻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