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2017。a1822 不充电

楼主(2019-09-26):
换了尾插排拿的是ipad5。还是不充电。尾插接口的5V 被拉低到4.38V左右 不充电  到主板应该是两个电容 还有两个电阻吧 电阻另外一头到一个芯片。没头绪。本来想着会不会是u2引起的不充电 。但是u2 的引脚第一脚是空脚。6代7代的u2第一脚是有用的脚 不敢随便替换   没有原理图

网友A:
换就好了。不要怂,就是你见过的U2

U2可空10个脚

网友:
u2换个估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就好了。不要怂,就是你见过的U2

U2可空10个脚

噢。今天另外一个同行和我也说了  a1连到基带的估计 所以wifi版a1脚空的  的确是换了u2就好了。   可是这个Wi-Fi版的空了几个点 空10个点正常 是什么机型?

网友:
我也有一个2017 现在情况是关机可以充电开机不充电不连机 换了好几个U2都不管用 估计是大电源的问题了 现在将就拿来自己用了

网友(2019-12-19):
换了什么型号的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