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内存VTT电压是一个波形

楼主(2019-09-26):
是在一个台机联想IH81M上面测到的
当测到内存VTT电压时,以为是滤波不良,
后来才发现,居然是波形

网友:
这个从来都是量一下有电压就不去管了

网友:
更像是干扰

网友:
对这个波型保留看法!

网友A:
会滤波器修电脑的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貌似不正常吧,是不是你的接地不好,或者附近有干扰

网友:
有点干扰,时基调得太小就明显了.

网友:
加个电容再看看

网友:
刚开始以为是滤波不好,换了电容,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回家也看看

网友:
这个波形不对,,,,可能测量位置不对,,,

网友B:
你是不是测到电感前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测到电感前面了?

这个电压是线性,不是PWM更没有电感!

网友:
明显是干扰,内存电压不是pwm

网友:
再测下内存供电好不好的。

网友:
觉得不太对,是不是测头没有接地

网友:
旁边八个风油精是不是熬夜修板用的

网友:
你这电源接的 有水平

网友:
时基  10.us

网友:
对此我持保留意见  楼主自行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滤波器修电脑的 都是高手啊

滤波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