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螺丝孔断线导致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9-26):
  【故障机型】iPhone 6Plus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机器是被上家修过没有修上发过来的,拆下主板发现已经被修的很惨了。

  首先上屏用可调电源触发,观察电流确实是能开机不显示,不显示的话首先查显示座J2019的工作条件,首先测量对地阻值发现显示座32脚对地短路。

  这个脚是显示的正5.7V供电,这条线路上有显示芯片和FL2037,C2051,C1569首先把C2051,C1569拆掉打值 依旧短路,接着把显示芯片拆掉,还是短路,看来是板层短了,这种情况只能把FL2037 拆掉从显示座端飞线到显示芯片A3脚。

  在飞到A3脚之前需把A3脚用绿油绝缘开飞线到A3脚在A3脚上面做个焊盘,让显示给的供电从飞的这根线到显示座,飞完之后上芯片前先测下显示芯片的焊盘阻值打值发现显示芯片D3脚打值无穷大正常阻值是300多。

  这条线走左下螺丝孔,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螺丝孔被打个洞。

  把板层刮开确实断线了从新补上打值正常。

  把显示的线飞到显示芯片焊盘A3脚。

  飞完之后重新装回芯片。

  上屏测试显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