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开机进系统看像缺黄色

楼主(2019-09-26):
外接显示器正常,大师们帮我看看是哪的问题?是主板还是屏有问题呀?屏线我换了,故障依旧。我这还没有好的屏试试,好像是屏的故障

网友:
花屏是显卡或内存

网友:
感觉明显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屏幕问题,最好换个试试,也可以外接显示器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就再换个屏试试呗

网友:
先换屏,你或者测下接口数据信号的阻值

网友:
显卡或者驱动

网友:
             独显的问题。

网友:
打打数据线的值

网友:
不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  你没屏

网友:
能进系统着重检查屏、排线、主板座子上面的问题

网友:
优先换屏试下 先别动主板

网友:
谢谢,换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