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51

楼主(2019-09-26):
开机非常慢,开一次机要4分钟左右,打开网页也难得打开,检查别的也没问题,是CPU的问题吗?CPU可以更换运算快点的吗?更换什么型号的CPU?恳请大家帮忙!

网友:
吧散热做了另外重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普通双核的u  没有太多换的必要

建议可以换个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