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开机掉电

楼主(2019-09-26):
一开始这台联想G50-80不开机,版号NM-A361 Rev:1.0 。按开关没有反应,开关旁边有个重启键,按重启键可以开机显示,冷机状态按重启键能进BIOS设置界面后会自动断电,开机多试几次后基本上就联想标志出来就马上掉电。电压也正常,BIOS也刷了也一样。能显示的机子的,现在不不知道修哪里了,会是CPU的问题吗还是显卡。这个机子只有2个芯片,一个显卡芯片,一个集成的CPU。

这个机子的NOVO_BTN#有3.3V。开关脚这个ON/OFFBTN#电压只有0.45,那就是ON/OFFBTN#这个脚电压不对,测量这个脚是跟IO芯片110脚相连,110脚也是0.45V。看图纸ON/OFF电路 ,R114的+3VL电压有3.3V,但是另外一边电压就只有0.45V。D15的1脚和2脚也是3.3V,3脚0.45V。
测量R114的电阻威65K左右,旧板找个100K的换上,电压出来但是才2V。这些按开关可以直接开机显示了,但是还是跟以前按重启键一样的症状,开机后大概30秒左右自动断电,电压回到0.0012的待机电压。重新按开关还是能开机启动,也一样联想标志出来后关机。。这些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还是N/OFFBTN#这个电压才2V的原因造成的吗,这个脚开机后量电压是正常的3.3V,待机才2V,开机后3.3V。现在症状是开机掉电了。

网友A:
就是开关问题啊。                   NOVO_BTN#与ON/OFFBTN#偏低

网友:
别告诉别人一直带着开关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关问题啊。                   NOVO_BTN#与ON/OFFBTN#偏低

NOVO_BTN#有3.3V。开关脚这个ON/OFFBTN#电压只有0.45,那就是ON/OFFBTN#这个脚电压不对,是不是?这个脚电压是不是也要3.3V的?

网友B:
开关脚这个ON/OFFBTN#电压只有0.45  就是这里的问题  这个要3.3v  修好这里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脚这个ON/OFFBTN#电压只有0.45  就是这里的问题  这个要3.3v  修好这里就ok了

换了R114这个电阻,就有电压了,但是待机的时候才2V,可以按开关开机了,开机后这个电压就3.3V。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故障一样,开机后联想标志出来后自动断电,会到待机,按开关也能正常开机,还是联想出来后断电。

网友:
开关有没有电容,有的话去掉,或者上拉电阻变大了

网友:
值得学习  好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R114这个电阻,就有电压了,但是待机的时候才2V,可以按开关开机了,开机后这个电压就3.3V。但是还是 ...

z这个待机正常3.3v  可能有电容漏电吧  在查查

网友:
这样的机器很多是CPU问题 按时序走吧小伙子

网友:
查开机线路,开机电压有点低

网友:
去掉开关开机使用正常的话,直接把开关上的所有元件去掉。。。

网友:
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就是 直接干掉边上的小开关。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有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开关脚电压持续拉低了哇,从开机到掉电4秒左右嘛,相当于你出发开关后按住开关强制关机,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这机器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烧桥的,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上啦电阻大小没那吗重要

网友:
可能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EC  相对应的脚翘起来    飞线

网友:
去掉开关直接短接主板试试

网友:
把D15拆了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是开关问题  先修开关待机3.3V 如果开关待机就3.3V 按开关还掉电 按掉电修

网友:
这机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