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位置QFN焊接技巧

楼主(2019-09-26):
前段时间发过一个帖子: 维修老手请教QFN焊接问题 好多坛友回帖: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0563-3-1.html#pid17784717

主板早已修好,分享一下经验,特殊位置(烙铁下不去,只能风枪焊接)QFN焊接技巧

第一个问题:为啥QFN焊接后要补焊每个引脚,不然会虚焊?经观察,原因是QFN芯片中间焊盘太高,边上引脚焊锡太少,没有接触好,焊完后才需要补焊。

第二个问题:如何解决?以下是我的方法:

1,坏芯片四周抹上焊油,吹下坏芯片。
2,观察主板焊盘,看边上引脚的焊盘有没有焊锡,有的话不用处理,没有的话要加锡,千万别把边上引脚的焊盘拖平。中间焊盘不用管。
3,好的芯片,边上引脚尽量多上锡,中间焊盘上很薄一层锡即可,千万不能多。这里要说下,QFN芯片尽量选用全新的或拆机的,别用散新的。散新的就是拆机翻新,很不好上锡,容易虚焊。
4,好的芯片放上去,对好位,加焊油,风枪换稍大点的风嘴,温度调高点,吹的时间长点,等到焊锡完全熔化,用镊子调整芯片位置,确保在正中。
5,最后关键一步,确保芯片位置调整好后,用镊子使劲往下压,把中间焊盘多余的焊锡挤出来,撤掉风枪,用烙铁趁热把挤出来的焊锡吸走

焊完后观察,如果芯片四周每个引脚都有小的锡球,说明焊接正常。这样焊接完后,主板非常漂亮,与原装的看不到有任何差异,更不用烙铁加焊了。看图,你能看出哪个芯片是换过的吗?

总结下,核心就三点:
1,芯片和主板,边上引脚焊盘尽量多上锡,中间焊盘少上锡;
2,温度要高,焊接时间要长,确保焊锡完全熔化
3,焊锡完全熔化后,用镊子使劲往下压,把中间焊盘多余的焊锡挤出来。

网友A:
中间焊盘多余的焊锡挤出来,能挤到哪里去,挤到外上就会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焊盘多余的焊锡挤出来,能挤到哪里去,挤到外上就会短路

我也是这个疑问,不会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疑问,不会短路吗?

挤到边上引脚,趁热用烙铁吸一下就出来了。虽然烙铁没空间拖焊,吸一下还是有空间的

网友:
学到了要点

网友:
请问你的焊头是什么规格的?我用刀头试了,因为芯片脚接触点比较低,锡很难吸出来。

网友:
拆掉原来的之后,中间就不需要上锡,这样换新的上去,不管你怎么挤它都不会出来

正常自然冷却就可以了

网友:
技术,,顶,为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