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荣耀8这几个电容为何接地

楼主(2019-09-26):
荣耀8不充电。发现红圈里有五个电容接地。一端0.003,一端0.017。
能看得出这个u1001是做什么用吗?
这个不充电查了好多地方不行。后来翘了电源不开机,重装后开机。
这几个电容应该跟不充电没关系。
我就是不明白为何电容接地。

网友:
这个不就是给CPU供电的嘛正常情况应该不能短路的吧

网友:
有的说是LC振荡滤波电路

网友:
给Cpu供电的的线路吧

网友:
阻值低应该正常,不是有17欧吗,你开机后测量电压

网友A:
再去查查外配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去查查外配有惊喜

不明白。麻烦说清楚一点

网友B(2019-10-27):
LC电路,震荡虑波储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电路,震荡虑波储能

谢谢。LCM电路

网友:
供电滤波电容,CPU供电对地值有些原本就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