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4-471 二修机,耳机喇叭都没声音

楼主(2019-09-26):
耳机有知啦知啦声,刚开始还能听清楚,一会就变啸叫声,喇叭当当声,定声卡,换上一个也是当当声,一个直接不上电啦,查电路吧,PD#的D14断开等等。。。。。,一顿折腾,哎,无果,放两天,今天修一个神州,桥坏啦,无意间看到声卡为ALC283,就去下来,试一下,结果好啦,无语,看来还是声卡坏吧,定的芯片也是翻新的吧,害死人啊,声卡就是5根线进桥,中间有33欧电阻,只要不断线,两端对地值都一样且不为零,有几百就行啦,就应该是芯片坏的居多,有示波器的可以看看波形,也没有太多可以动手的地方

网友:
这芯片如果出故障坏了,用手摸下感觉有点烫手吧

网友:
上次也是一台联想的一开机就一直电流声,淘宝买了几个声卡买前讲好了是要全新发来又是翻新的,装上去声音只能调到80,81都不行,超过80就一卡一卡的,又换了一家买还是翻新芯片,维修都要被翻新的配件搞死

网友:
就是 ,基本都是翻新的 芯片 ,真的很垃圾 ,好不好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