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趣事

楼主(2019-09-26):
一块Asus B250M-J主板现象不触发
测得待机条件满足io不拉低绿线,确定io坏
型号NCT5539D
然后短接绿线测后面电压
测完后,关机再点开机io居然自己好了

高级货就是不一样可以自我修护

来个亮机图

网友:
估计还会返修的。

网友:
这是放电了吧

网友:
不触发点开关针无反应

网友:
可能是拔CMOS电池放电了吧,,,

网友:
高级货 就是与众不同 另类。。。。。

网友:
我就喜欢修这种高级货

网友:
你这是拉低绿线的线路腐蚀了,过两天就返修回来了。

网友:
不是整条绿线都跑了一遍

网友:
BIOS有问题吧

网友:
我刷bIOS看看 有个150 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