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dp通病。不充电

楼主(2019-09-26):
昨天来了个客户说加固体,结果我就动力硬盘,和拔过电池的连接线。主板也没动。结果装好发现电量百分之89已接通未充电,,充电灯不亮,重新插拔充电器有一定概率可以冲几十秒。。。妈的这可咋整。。上论坛搜了下,,都是这症状,没人解决。。我刚好手头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于是,张冠李戴。。
换电池,换充电芯片,保护隔离管,充电上下管,ec,刷Bios妈的都不行,后来拔掉电源让他用掉一部分电,,就可以冲了但是只能冲到百分之89
这肯定通病我也不知道怎么修了,有大佬知道问题在哪吗
这个机子真的恶心,还有一次客户来加固体,,,妈的加完,键盘时不时不认,,,后来我直接掏钱给客户换了主板,(到后面我查出来是ec坏了)

网友A:
我晕X﹏X只能说,人倒霉喝水都噻牙缝。华硕通病 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晕X﹏X只能说,人倒霉喝水都噻牙缝。华硕通病 电阻

前些天给一个客户清华,结果他拿回去用了一会就灭了,拿过来cpu烧了,我赔了个主板七百多,,清灰也就收了40块

H55

网友C:
40清灰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拆一半。用吹风机狂吹。注意别把风扇叶吹飞了。遇到过进水腐蚀,电脑能用,就没敢打拆。为了接活吹完拿走。吹灰不能太认真。

网友:
是不是设置电池长寿命模式了,这种模式下电池不会充满电的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阻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给一个客户清华,结果他拿回去用了一会就灭了,拿过来cpu烧了,我赔了个主板七百多,,清灰也就收 ...

我 靠,,这个 亏大了。。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清灰是容易出问题的

收到300就不怕了

网友E:
EC坏也会导致不充电吗,会不会原来就是不充电的,

网友:
能冲但不过百分之83以我个人修了20天电脑经验来说 可能  大概  也许    或者  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坏也会导致不充电吗,会不会原来就是不充电的,

你注意看,我没说ec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 靠,,这个 亏大了。。老铁

还有更亏的,换好后拿回去当天又烧了,而且cpu的南区哪里烧了个洞又赔了一个,

网友F:
正常 我今天拿到一个机器    同行换键盘    桥烧了   还不知到CPU 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 我今天拿到一个机器    同行换键盘    桥烧了   还不知到CPU 有没有坏

主要弄这机子弄几台坏几台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