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逻辑码片上拉电阻坏导致白苹果重启维修

楼主(2019-09-26):
机器型号:iPhone 7 Pus

故障现象白苹果重启,刷机报错9

接到一台门店客户的机器,说是进过一点水刚开始正常用,过了一天后就开机一直重启进不了系统了,在朋友店里面修过,但是没有修好让我们给看看。

接到机器故障和客户描述的一样,刷过机,直接再刷机看看报错。刷完机发现报错9(进度条闪一下就报错了)。

报错9的机器,6s以上一般都是硬盘,逻辑码片的问题较多。测硬盘供电3v\1.8v\0.9v都正常,硬盘,逻辑码片也没看到有动过的痕迹,倒是基带部分有动过。不管他直接把硬盘拆了换个试试看,换完新的硬盘还是一样报错9。

那可能就是逻辑码片的问题了,直接换码片,换好了之后还是一样报错9,哪里的问题呢?忽然想到与逻辑码片相连的两个电阻阻值出现偏差过大时也会报错,那就连这两个电阻也换了试试。

将逻辑码片和相连电阻取下,全部换掉。

换好之后再重新刷机看看。

刷机开始走进度条了,基带部分没问题的话那么基本已经修复了。

刷机完成,顺利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插眼插眼插眼插眼插眼插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