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见鬼

楼主(2019-09-26):
型号v451L,有时开不起机,大电池放电。又可以开机,我想可能是bios不稳定。把原bios 25 q64fvsig备份,找个同型号25q64cvsig.用希尔特500p刷进去,把刷好的焊上去,自动开机电流0.4不亮。。换回原来bios就可以亮。我刷了个25q64fvsig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带OTP的!!老哥

网友:
找了个25q64fvsig字母一样的芯片刷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A:
otp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多数不是bios问题 刷bios还是用原bios芯片刷吧

网友:
为什么换bios芯片呢?原来的刷不了

网友:
用原机的BIOS芯片还是这样,就要看一下芯片周围有没有掉件或错位了。

网友:
看仔细,两个芯片应该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故障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刷bios还是用原bios芯片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p什么意思。

好像是一种动态口令!

网友:
现在的机器有的是需要原bios芯片的  说的是代otp  bios芯片出厂代的数据

网友:
你找一个代otp的 bios   新的芯片otp好像只能写入一次,这个我也没有试验过 论坛有前辈分享过。大概就是找一个带otp的bios   ,然后在刷写的时候选择带otp的芯片型号 写入。

网友:
这个的带TOP的,只能一次写入的,要拿新的25Q64 一次性写入TOP信息就肯定可以的。

网友:
遇到过,用另外的BIOS就不行,原BIOS不能效验,后来用原BIOS关闭效验刷机成功

网友:
当年不懂买的垃圾500P,都不如300块钱的。赶紧换个编程器吧,我也想卖了,经常的刷出错

网友:
OTP 的BIOS 有开始整事了 。。BIOS 容易坏 不说 还 。。。那么恶心

网友:
就用原来的。

网友:
刷个BIOS怎么就见到鬼了呢

网友:
这个可能是别的地方的问题,换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