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有台激光机器,高温报警。

楼主(2019-09-26):
一直是在电脑城装电脑,早在08年就因爱看蓝光而接触到投影。
直到去年才转闲鱼淘宝做二手投影机,一直也都是弄DLP的机器。
会的不多,学的不多,也就是会找同样的配件相互替换,维修基础是一点也没有的。
前几天有同行抱来一台激光机器,说是开机会闪,没图像。
这是接触到的第一台,反正有问题,只能先看看咯,也见识见识。

第一步就是拆机除尘,因为拆其他DLP的机器,有部分原因都是灰尘引起的。果然,除尘后亮灯出像了。
然后就是我的恶梦开始。
冷机开机烧了大概一下午,4个小时左右,在2小时左右开始亮红灯(TEMP),但是没自动关机。
第二天接着试机,同样冷机开机可以长时间使用,一直亮红灯。
热机关机后再开就自动关机。
接下来几天就是更换散热胶垫,更换风扇,更换温控开关(从原机的75换到110)故障依旧。
关于电子电路这些一概不懂,我就是个会装电脑的。
没招了,所以想请教大家,帮帮忙给分析一下大概,谢谢!
~~~~~~~~~~~~~~~~~~~~~~~~~~~~~~~~~~~~~~~~~~~~~~~~~~~~~~~~~~~~~
去掉上盖。

光源。

主板电源板等。

镜头部分。

DLP部分。

~~~~~~~~~~~~~~~~~~~~~~~~~~~~~~~~~~~~~~~~~~~~~~~~~~~~~~~~~~~~~~~~~~~~~~~~

网友:
是不是温控传感器的位置放的不对

网友:
检查下拆装后温度传感器是不是装错位置了

网友:
放在原机的位置测试过,单独放置也测试过。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