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300S-14ISK开机自动上电0.2A或0.4A,电流不跳变,求教~

楼主(2019-09-26):
昨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笔记本300S-14ISK,不显示,拆出主板,拔掉电池,上电自动跑到0.2A左右,有时插电可以跑到0.4A左右,电流无跳变,除了CPU边的电感L4802无电压外,如第一张图,其它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可以用按键关机,然后两用按键开机,不管装不装CMOS电池,插电都是直接上电的,有的说刷BIOS可以好,我下了N个,刷上故障一样,求教,这个机没有图纸,我把各芯片图拍了一份,发上来,各们修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9-11-20):
修好没有,我这有一台进液处理完以后,不出CPU供电,PU4802这个芯片也不出电压。其它的都正常。上电到0.1几掉电重启

网友:
我修到过这个机器故障跟你一样,刷了很多BIOS,后来干脆CPU供电都没有了,上电0.13不动,最后确定CPU坏了。把CPU拆下来装别的机器上也不出CPU供电。

网友(2021-01-20):
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2021-11-28):
你发这些图片没有用的,大家怎么帮你?有你的测量数据才行

网友:
有你的测量数据才行

网友(2022-01-17):
加焊一下CPU 试一试!

网友:
你这个主板应该是板载的U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