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thinkpad E480 板号:NM-B421掉电

楼主(2019-09-26):
机器是同行接单的。来的时候电池拔掉了,开机掉电。

按照惯例,备份BIOS ,刷BIOS。效果一样

然后多开了几次发现,有时候还能跑下内存,然后掉到0.47,然后掉电

有时候开机立马掉电。

问题一样。那应该不是BIOS问题,刷回原BIOS继续维修

最后问题解决办法。。。。。。。。。。。。。。。。。。。。。。。。

插上电池,开机,发现指示灯一直亮着,没有掉电。我插上外接键盘,大小写切换了

插屏显示。

总结就是:不插电池会掉电。我不知道是这个机器就这样还是怎么回事,我就遇到这一台,没法验证

网友A:
这不插电池掉电?我修过不会呀,而且厂家不会这样设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插电池掉电?我修过不会呀,而且厂家不会这样设计吧

我也有纳闷,没遇到过这样的。只遇到不插电池不开机的。不插电池掉电的还头一回遇到,

但是我后面装好了,我也测试了,不插电池开机一下就掉了,然后插上电池可以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纳闷,没遇到过这样的。只遇到不插电池不开机的。不插电池掉电的还头一回遇到,

但是我后面装好了,我也测试了,不插电池开机一下就掉了,然后插上电池可以亮。

那你留意过同时的时候,电流是否掉了呢,是不是用适配器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留意过同时的时候,电流是否掉了呢,是不是用适配器有问题呢?

电流没有掉,而且能给电池充电。强制关机,电流变小。

网友(2019-12-14):
我也遇到一台,正在弄,期待结果!!

网友(2020-02-28):
缺bios的发出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