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13-7370 不亮机器 通病

楼主(2019-09-26):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DELL 13-7370 客户说不亮 我说主板问题放在这里修吧,客户说可以 。等客户走了 我就拆开看了  插上电源 测量 3V 5V 都有电 怎么不亮呢 ,拆BIOS 刷了  也不亮 。就放边上了 坐了想一下 是不是 哪里有松焊了 。左看又看 全是集成的 都不知道焊那个了 。准后决定把 先把主板大脑 焊了再说 。果不奇然 亮了 测试了  客户有密码就进不去了  装起来报价200元  明天拿吧  大家都注意一下这个机器 我的13-7370 我修的是I7 cpu

DELL 13-7370.bin

DELL 13-7370.rar

网友A:
主板大脑是那个

网友:
CPU虚汗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大脑是那个

估计楼主说的是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说的是U

是额  cpu虚焊

网友:
是的 CPU 松焊了

网友:
不是说刷了不亮吗,是亮机慢吗。可能cpu空焊,可能会返修哦。

网友:
这个机器不再保了吗

网友(2019-11-01):
发的2个BIOS是一样的吗?

网友:
基本都是CPU虚焊的问题。

网友:
CPU不是这么容易就决定动的吧,只有最后没有办法了才去试着动它。

网友C(2020-04-08):
为什么说是通病呢 修了很多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说是通病呢 修了很多一样的问题吗

他们估计有一个两个的都叫通病吧。

网友(2020-11-24):
BIOS,不能用。

网友:
修好一台怎么就说通病

网友(2021-04-14):
CPU虚焊也是通病吗

网友D:
这个机器老通病了。  时亮时不亮焊CPU就好

网友(2021-07-16):
修道此款机器,CPU八十多度风扇才开始转  低于60左右又停 80多又开始转

网友(2021-10-23):
一样的问题 也是加焊cpu就亮机了

网友(2022-07-05):
我有一个同型号的。插上外置HDMI显示器主屏幕才能显示。

网友E(2024-03-01):
如你所说我也碰到了,加焊cpu  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老通病了。  时亮时不亮焊CPU就好

加焊CPU 会返修吗???还是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你所说我也碰到了,加焊cpu  ok

加焊CPU 会返修吗???还是要更换?

网友(2024-04-28):
今天遇到一台,拆来发现,已经焊过了,还有焊油没清理干净,测试了下不是低温锡,我又焊了一遍,确实能加焊好,但不知道能用多久,挣钱了再说吧。

网友(2026-04-20):
CPU虚焊是这个机器通病,重植效果要好